修复V星MS-6728 VER:2 / 865PE Neo2-P 一例

楼主(2008-11-21):
客户拿来一块V星MS-6728 VER:2 / 865PE Neo2-P主板,说不能点亮。

插上主板诊断卡,按下开关按钮后,诊断卡无代码跳动,并且复位指示灯亮亮。

起先换了32.768小晶振,仍是复位灯常亮。后来从论坛里查得一资料,得知V星的该型号主板的编号为“L8”的电感易坏,也会造成无复位。但找到这L8的位置,其实是一“000”的贴片电阻。测试该电阻为正常,加焊这一区域的各个0欧的电阻,但仍旧没有好转。

观察该主板在南桥附近有一个MS-8的芯片,查资料得知该芯片应为CPU控制VID电压作用。而内存插槽左边有一散热片,拆掉该散热片露出MS-7芯片,为V星主板专用的开机、复位专用芯片。

查MS-7资料得知41-44引脚为各个设备的复位脚。加电测量41-44脚,电压只有0.XV,明显过低。该芯片的12和40脚为供电脚,测量有4V以上的电压。

最后从一V星废板拆得MS-7芯片,更换上去。复位灯不再常亮,测量MS-7的41-44引脚,有3.3V左右的电压。奇怪怎么还不跑码,最后想想可能是I865不支持C4 1.7G的CPU,于是放上P4 2.4G的CPU,主板能够正常跑码。

此板修复!

网友:
楼主好有耐心,换成是我,加完焊还不行就放弃了,根本谈不上还去查资料。
支持你

网友:
6728这款板不支持VRM9的供电标准,所以不支持CR1.7G

网友:
杨老师这里管V星的显卡维修不?

网友:
Lz你真理论联系实际,这样才有进步,学会看资料懂原理,才能一步步提高的.总是换些电容类的小故障不是我们的目标啊.

网友(2009-03-31):
我现在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可就是不行啊

网友(2009-06-07):
前辈我是新手还不知道什么是VRM9的供电标准?
能解释下吗?》
我查了没有相关资料 。。谢。。。

网友(2009-07-07):
回复 网友A:

LZ有次板的BIOS吗, 发个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