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I-E显卡VGA口不能输出

楼主(2008-11-21):
今天遇到一块NV7600GT 256M128BIT PCI-E接口的显卡,当用VGA口接显示器时黑屏无显示,显示屏灯绿,感觉除了无显示。电脑运行很正常,如用DVI转VGA口接显示器,有显示一切正常。简单点说,就是VGA口不能用。DVI口能用。曾打过VGA口RGB对地阻值为75 72 74。不知是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一二。多谢!!!

网友:
一部份坏了,GPU,不要多想,接个转接口用就行了.不要麻烦多了.我的建义.

网友:
芯片里面的一个头输出坏了  修不了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