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845ep不跑码一例

楼主(2008-11-22):
故障现象:杂牌845ep代码跑----
维修过程:开机检测卡显示----不跑码,测量cpu供电正常,agp边上场管供电正常,但是有些过热,ddr内存2.5v供电管S级无输出电压,用13n03把这两个管都更换,开机代码C0不变化,内存2.5v有供电,更换与两个管相连的所有电解电容后加电,主板正常点亮。
结论:当更换损坏场管的时候,最好把电容一起更换。
疑问:如果电解电容更换后还不好,会不会贴片电容出现不良了呢?

网友:
嗯!今天做过换了一个管,就上C1了

网友:
求助

一块不知名的主板插诊断卡不跑码,各个电压指示灯亮,复位指示灯常亮、总线数据灯也亮,摸板上元器件无丝毫温升,CPU是赛扬462的,风扇正常转动,但听不到开机“嘀”声;求指教,谢谢!

网友(2009-07-07):
换电容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