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提示NEW CPU。。。。。。

楼主(2008-11-22):
华硕p4b533-x主板开机自检为何出现这样的提示:NEW CPU installed ! Please Setup to configure your system.....
拔出电源后重启BIOS部分设置又复位了且还是有上面的提示。不拔电源重启只出现上面的提示。F2进入系统一切正常。请各们大虾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补充:

以前一直无此问题,换了一个AGP旁的MOS后才这样的,。。。

网友(2009-01-01):
100%,CPU座开焊了,以前维修过此类问题。加焊CPU座的AF26脚,它显然已脱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