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62 故障,搞不懂

楼主(2008-11-22):
一款青云KX18DS ProII,能开机,语音提示 中央处理器安装故障,PG信号=1.6V,
原本打算朝这方面寻找故障点
刚好有另外一款华硕A7VL-VM ,能点亮,PG也是1.6V,
晕掉,不是应该是2.5V以上的吗
华硕
处理器

网友:
换个好CPU试

网友:
CPU是好的,华硕A7VL-VM 上面能够进入系统的

网友:
没有人知道吗
假负载上面写 pG=2.5V以上,但是好的板也是1.6V,为什么呢
是假负载有问题ma

网友:
不同的板设计不同而已,不要钻牛角。

网友:
终于搞懂了,
还是要靠自己,确实和假负载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