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买电容?

楼主(2008-11-22):
想换主板电容.
但不知哪里买
3300uf/6.3v
中关村的3元一个的panasonic行吗?
另听有人说可以用820uf/4v固态代替.

网友:
不是吧,我都起得够早了
你比我还早
本地卖电子配件的都会有得卖的,如果是在小乡镇,一般也会有一两个卖、修电子的店。
县城级的一般至少都会有一两间专卖电子元件的店。
要是在城市里,卖电子元件的多了。看各个城市叫什么商场之类的,全是卖电子元件的。比如广州赛格新赛格,深圳华强等。
电容有贵有便宜,日本好货贵。比如蓝宝石、红宝石,松下等牌子。台湾的一般,也有贵有便宜。
大陆产的一般不推荐买,大陆产的不是没好东西,而是垃圾东西实在是太多,让人无所适从,除非你很熟悉这行,知道哪一种是好东西。
象你要的3300U/6.3V这种,从几分钱一个到几块钱都有。普通用用也就是用几毛钱一个的。如果你只是买几个自己用,就买好点的或者去电子维修店让师傅给你拆几个,要是买来自己平时维修用就成包买,那样便宜。本地买不到就网上买。
实在不行可以在基地的实体店里邮购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找论坛客服MM

网友:
中关村有卖,没这么贵,1块左右

网友:
也可以在淘宝上搜索离你最近,信誉最好的卖家。

选些大牌子的买,不过买得少的话,可能邮费还贵过电容的钱。

网友:
没有那么贵,上中关村中发电子去买,成包买3角左右一个,红宝石的贵一些

网友:
电压差不多,具体的话你可以量下电容的实际电压,不低于实际电压,容量的话我想至少应该要在1000uf以上

网友:
本站销售的电容:
http://store.taobao.com/shop/xsh ... 727302-tefI3Q==.htm

一般用100-200个/包。买的少可用三力,10个3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