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杂的电源维修(还无结果)

楼主(2008-11-22):
今天弄了一个电源,故障为全无输出,没加电时,测各输出的对地阻值,只有蓝线-12对地为0.
打开外壳,找到保险,发现已断,测整流桥 A B C D点间数值为 500  500  500  AD两点串两个二级管,正常应该为900左右,为啥测得是一个二级管的数值......焊下测量,AD间数值为900左右,反向无漏电确定桥是好的.大电容无明显外观正常,没有测量,测开关管,这个电源上的所有开关管全为双二级管的,测量都是正常的,更换掉所有漏液电容后,测-12对地阻值,还是0 ,找与蓝线相边的所有元件,挨个焊下来测,一个个都是好件,虽知道这样换上一个保险还是很有可能断掉,但还是换上一个想试一下,结果,"啪"一声,果然断了(没有短接,只是插上了电源线),没招了,全乱了,哪位老师如果有空,请指导一下,问题出在哪,哪些操作是错误的或是漏掉了,谢谢.

网友:
“这个电源上的所有开关管全为双二级管的”
没明白。
蓝线对地短路就检查-12v的整流管、滤波电容。

网友:
这也叫复杂??

一般炸保险。。除了整流桥外,两个开关管(一般13007)应该全部换掉。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那几个管都换了,还是断保险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电源上的所有开关管全为双二级管的,你这么说肯定是错的,你与主、辅助变压器初级相接的开关管应是大功率三极管。你应查这些管以及到220VJ电源输入这部分电路

网友:
典型的辅助电源问题,修好先,
主要依次查电源输入级,整流桥,大滤波电容,输辅助开关管,与之相连的电阻/电容/二极管,光耦,
如以上检查还是无果炸保险,
那请更换辅助变压器.

网友:
还有短路,应该查出来先,再通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指教,更换辅助变压器故障排除,开机测试,各电压输出正常.这个电源可费我事了......,还好只是爱好修着玩,要是靠它吃饭,我就饿死了 .

网友:
辅变要是坏了,重绕太复杂太麻烦.非一般人能为.
还真只能是更换.

其实我修的第一个电源故障就是总炸保险,当时没经验,头都搞大了,
最后零件都快查完无果,才确定是辅变问题,..

其实坏辅变的情况应该是很少见的,但要上是让刚入门者碰上是有点头晕.找不到问题,也很容易伤自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修此电源前,可能无法真正了解你修这样的电源时是什么感觉,修此电源后,我对你说的这话感同觉受

网友:
我也是这样学会修开关电源的,只有有了这种保险管的“嘭”声惊魂,那么你对电源的理解就更深了,多看图纸,多做静态电阻测量,要知道那些元器件的脚位和阻值通断情况,确实没问题了再通电试。另外注意保护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