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超锐V5200屏不亮跑码2807、2C2A???

楼主(2008-11-22):
同方超锐V5200屏不亮跑码2807、2C2A???
同方超锐V5200屏不亮,用奇冠(原华通)LM04D四位测试卡跑码:
有内存插并口开机显示2C2A,
有内存插PCI开机显示2807,
无内存插PCI开机显示8002或8000,
摘掉CPU开机测试卡不亮。
请教代码含义?问题在哪儿?
现在怀疑北桥问题,如何进一步测试?

网友:
并且每次开机跑码码不一样,
无内存插PCI开机显示8002或8000、E3A0、FF00、0004
有内存插PCI开机显示28D3或28D2、2801、2807、28C2

网友:
是测试卡接触不好,正确如下

无内存插PCI开机显示 E3A0
有内存插PCI开机显示 28D2
请教代码含义???

网友:
当前代码是哪个?

网友:
如果装了内存,代码相比没装内存只多了一两步,一般是指在内存建立BIOS映射未成功。重点查内存数据线和BIOS。

网友:
重点检查CPU座子,或北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无内存插PCI开机显示 E3A0
按卡上按钮翻查显示  dd00,有时也出现 8001

网友:
回复 网友B:

请教如何刷bios??板上没找到bios芯片,不知是哪种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码相比没装内存只多了一两步" 请教怎样看多了几步,开机跑码很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