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硬盘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22):
故障现象:移动硬盘在通过USB口拷贝文件的时候会出现显示错误。但少量文件的拷贝并不会出现问题。只有文件较大或是时间较长的拷贝,才会频繁出错。

    故障分析:这块移动硬盘是由升级剩下的2.1GB硬盘自己改装的。初步判断可能是移动硬盘稳定性不好或是主板老化造成的。拆开硬盘盒,发现接线没有松动的地方。但把硬盘拿下来后发现了情况,这块硬盘标定的工作电流是600mAh,它比主板USB口所提供的最大工作电流500mAh大了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拷贝大文件会出错的原因,由于硬盘的工作电流较大,短时间的文件拷贝不会有多大问题,而拷贝大文件时时间较长,大电流造成了系统工作不稳定,所以才导致了频繁出错。

    解决方案:主板上有两个USB接口,按照每个USB接口可以提供500mAh的电流计算,两个如果可以并起来的话就可以提供1000mAh的电流了。按主板说明书上两个USB接口的针脚定义,使电烙铁将两个USB的电源正负两极用细导线焊接起来(注意正极接正极、负极接负极,千万不要将两个USB的正负极性搞错,如果两个正负极性连接错误会造成短路烧毁主板的)。改造完成后,一切正常。

    在电脑升级或改装时,一定要了解升级或改装配件的具体参数,以免出现不兼容的现象,否则很可能直接影响到使用的稳定性。

网友:
我认为楼主的做法没有任何意义,两个USB的电源正负两极本身就是连在一起的

网友:
有些主板带不起移动硬盘的原因是USB的供电用的是紫5V的电源作为供电,解决办法是把usb改为红5V供电

网友:
有道理,不过得注意主板的电源,小心不要搞电源反了,搞烧主板,就不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