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软黑屏解决办法

楼主(2008-11-22):
关于微软黑屏解决办法
微软20日将验证WindowsXP专业版与Office,盗版用户将黑屏。

现提供解决和预防方法:
1,如果你不幸安装了新版WGA通知(KB905474)可以通过以下方法将其“取消”:

开始-运行-输入REGEDIT回车,在左边栏中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项

将整个WgaLogon项删除即可。以上为经过测试的最简便方法。

2,对于未安装此通知的用户可关闭自动更新来预防。

开始-运行输入:services.msc

sp2(含)之前的可以禁用automatic update这个服务

停止Background Intelligent Transfer Service服务,并设置为“手动”。

SP3的用户可以禁用“自动更新”服务。

最后鼠标右击桌面“我的电脑”--属性--自动更新,关闭即可。

另外OFFICE体积庞大,漏洞频繁 ,建议大家使用国产WPS。
呵呵,今后大家就使用360来修复系统漏洞吧。

如果20号以后出现每小时黑屏一次的情况,用下面的方法 :

QUOTE:
@echo off
sfc /purgecache
reg delete "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 NT\CurrentVersion\Winlogon\Notify\Wgalogon" /f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dows\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taskkill /f /im WgaTray.exe /T
del c:\WINNT\system32\WgaTray.exe /f /q
echo. & pause

把上面的复制到记事本里保存,把记事本的后缀TXT改成BAT,然后运行

网友:
无法删除怎么办??

无法删除怎么办??

网友:
WgaLogon项删除时出错!怎么办?

WgaLogon项删除时出错!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