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8-11-22):
不知道主板装不进系统到底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主板
不进系统

网友:
用原版盘试过没?。。。。。

网友:
装不进系统是啥意思?滚动条没走完还是走完后进不了?如果是前者通常光驱和盘的可能性要大些,前两天还遇到C盘有坏道,只能装在其它盘的怪事。如果是后者,用原盘装还这样的话,有可能没激活,硬件配置不够,有时板子的原因也遇到过。

网友:
检测硬盘和内存看看,呵呵

网友:
说的太笼统
大家没法帮你解决问题
应该说下故障现象,你做过什么检测
结果如何
大家才好对症下药

网友:
。再学习学习,等技术可以了再说吧

网友:
你说的太笼统了。我遇到这种情况一般是 先换系统盘版本然后排线,不行就检测硬盘,硬盘没问题就是做不了 直接把硬盘摘下来换到别的机器G一下然后装的本机上完整最后步骤就OK了。我遇到一机器做系统就死机硬盘没问题,除了主板什么都换了还是不行就把硬盘换到别的机器上做好就没问题了。

网友:
装不进系统是会有提示的,在开机读取硬盘信息后、或在安装过程中,如果到了滚动条,那就不叫装不进系统了..............

网友(2008-12-23):
说清楚点.不说清楚我们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网友:
就是,太笼统,不好给你建议

网友:
我试过一块主板,电容爆了,也装不进系统,一装就死机!

网友:
楼上说得对.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最后解决了没,我想知道结果啊

网友:
说的不明不白,没法回给你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