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装不进系统???

楼主(2008-11-22):
不知道主板装不进系统到底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

网友:
装不了系统有很多原因,重要的是在哪个步骤走不了。常见的有硬盘、内存造成的多见。

网友:
把情况说清楚点,这样太笼统。。。

网友:
光盘系统看看能不能正常运行,可以的话就是硬盘的问题了。不可以 的话就可能内存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