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的优越性在哪里?

楼主(2008-11-22):
我想请问下
示波器
和万用表,在修板子当中到底区别有多大,一搬示波器能查到什么信号而让万用表查不出来的呢,请高手指点。
示波器

网友:
示波器可以看到是否有波形和波形是否正常,这些都是万用表无法办到的

网友:
楼上说得对,像晶振发出的弦线波,电源芯片输出的方行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