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712si刚开机有点闪过一会儿黑屏亮绿灯

楼主(2008-11-22):
一AOC712si刚开机灯管有点闪,过一会儿黑屏亮绿灯,电源输出正常,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
这款机器还有保修的,

网友:
应该高压板的控制电路有问题,极有可能的虚焊的问题,已经碰到过几台这样的机器

网友:
查   高压板  灯管   ONOFF

网友:
看看排线有没有松动,我碰到过,高压部分

网友:
我觉得是灯管坏了,可以重点查一下

网友:
17的机器,灯管故障比例不高.还是再看看高压板吧,不过如果你手上有现成的带架灯管,最好外挂试一下~~~~~~~

网友:
仔细测量后就是找不出故障点,索性将高压板重点部位补焊,问题居然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