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 K890-939RL FF00

楼主(2008-11-22):
硕泰克 K890-939RL 开机FF00有时能正常使用,CPU有供电有复位有PG信号,内存电压正常,南北桥有1。5V,2。5V,拆除了网,声,串口芯片还是一样,无头绪了
cpu
芯片

网友:
你换IO试一下,不行就加桥

网友:
拆掉IO 66脚有1。3V电压连通着BIOS芯片第1脚,更换装上后又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