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换南桥

楼主(2008-11-22):
搞维修的,手上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坏板坏件什么的,我也不例外,以前修的网吧一批板子,都是南桥发烫被我判了死刑的,近日无事,就拉出来整理!发现都是ASUS P4PE2-X的板子,南桥是FW82801DB的,为了看看能不能拼几块板出来,首先就去拆了几个好的南桥来换这华硕的南桥,看看能行不!
准备工具:
1、0.76的万能钢网(没买植珠台)
2、电炉(据说是新东方老师发明的,我是从师父那买的)
3、焊宝(日本进口的[PASTE])
4、吸锡线
5、洒精、洗板水
6、工爵带数显的热风枪(就是为了换南桥特意去买的。为了达到BGA返修台的上下加热,板不变形那种效果
7、锡珠和锡桨我都买了!(锡桨是修手机那里买的)
8、其它的一些琐碎的工具我就不说了
开工:
1、先在炉子上加热,取下自认为坏的南桥(上电发烫),用吸锡线吸干净残锡!
2、为好的南桥植珠,我用是万能的钢网,也没有植珠台,所以为了好定为,我先在南桥上植好两个珠(用850A吹上去的),再刷上一层焊宝,压上钢网, 因为都是手工,所以得用手压着,上好后,小心取了钢网,不过总有些没上到珠的(一供上了6个南桥,没有一次是100%不用再补上的
3、再850A吹,(风速我调到最小,温度我调到4,可总免不了会有几个珠连到一起去的,没办法,只得用烙铁焊掉再补!)
4、把主板南桥位置刷上层焊宝,把植好珠的桥放上,对好位置,放到炉子上加焊,为了达到BGA返修台那种效果,我把带数显温度的热风枪架在一个支架上从上面加热,温度我调到350度,风速调到LOW!
5、几分钟之后用镊子轻触南桥,让其归位!确认无误之后关掉电炉和热风枪,待它冷却!
此时所谓的BGA已经完成,心里那激动呀!上假负载、上电、插DEBUG卡,触发,开机,复位,都正常!心里那个喜呀!
上CPU、内存,开始上的是C1.7,复位灯常亮!(不支持?) ,再上CD2.53,复位是不亮了,可不走代码,我就再插了一块DEBUG卡,一块可是俄罗斯的哦,00,代码不走! 我的天呐!再换CPU,换了个C2.4,也是一样,我汗了!空焊?我再放上去加焊,结果不是一样!
心不死,连续把那5个南桥都做上相同故障而不同的P4PE2-X的主板上,这回傻眼了,6块板做好了,都是相同的情况:能触发,有复位,不跑代码!(手上没有奔腾4的CPU,所以没有试过奔腾的),我的心拔凉拔凉的!原来都是南桥发烫的,我换上之后都正常了,真想不出是哪里出了问题?在此发一贴望高手不吝指教! i (不知道老孙记得我不,我原来在旗舰二楼,现在到苏州来混了)
                 狼狐

网友:
换南桥的时候,底座一定要搞好,其实是最重点的。

还有桥好了后,不要急着降温,对地打阻值IDE口,如果差不多,说明你的桥基本到位了,但不是说一定到位。

一定要下压,所以说处理底座是最关键的。

还有 南桥发烫不一定是南桥坏。多看看这论坛,对你会有帮助的。

苏州电脑维修 www.szdnwx.com 我也在苏州的,我也是自己做的电炉用户。

还有别发这个版块中。

网友:
我也用的工爵带数显的热风枪不过我是在下面加热,上面用8205,只用工爵带数显的热风枪在板背面加热也可以,你这样还是桥没有做好,有可能锡珠没有植好。

网友:
呵呵,还有其它要注意的吗?兄弟们!

网友:
望有经验的兄弟多多指教!

网友:
FW82801DB

这是有铅的南桥,只要植珠的时候没有连锡,桥确定没有问题,
应该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用原来的双红外的BGA返修台的时候,有空焊的桥/温度没有控制好烧掉的桥
都可以通电的,但是不跑码的!
怀疑空焊的桥,可以试着压桥,看看能跑码不
温度高(植珠/焊桥)的时候,都会在不觉差的时候挂掉的,因为它是通体黑色的,
不像北桥那样温度高了直接鼓泡,可以明显的看出来的.

只要桥确定是好的和原型号一样,换上后不亮(板子没有其它问题),那就应该是上面两种情况之一

网友:
我换南桥从来不放东西在桥上面下压
也能行
其实换南桥根本用不着什么上下加热,单面足够

网友:
版主呀,我压着开机也是不跑的,难道是桥挂了?温度一般控股在多少呢,时间是多久呢?

网友:
不下压一点,反修率会高的。
压到2/3珠。 过头会压死桥的。

网友:
不是压死桥,是压连珠了!
苏州,一般温度和时间你是怎么控制的!一般是从少样子!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   我做桥都是单面加热 好的很  也从来不压东西 多此一举  桥的重量足够让焊点接触到了  要是 放硬币  玩意化锡的时候不均匀  导致一边歪斜 那不就挂了   能推动能归位就行了

网友:
桥上不用放东西的,只要加热的时间够了就行了.原理就是让球化了焊上去,不过桥的珠了植好,还有就是焊盘上的焊点LZ你没有拖掉吧.上面的点的,掉了一个就麻烦大了,也会只点亮不跑码的.

网友:
桥吹爆了自己不知道

网友:
350度  ?感觉高了 。。。

网友:
南桥烫应该先把外围清了再试,比如集成网卡。。往往集成网卡击穿就容易引起南桥烫。

网友:
P4PE2 我手上也有2块,这个班子就是爱烧南桥,算是通病了吧 插电就发热,测量以后,拆掉所有的供电原件,发现桥下短路,可惜我没有BGA设备,班子一直扔着呢

网友:
楼主,提醒你一句,焊膏很重要!根据我所接触过的,焊宝只是一种普通的助焊剂,在200度左右就会变黑,根本不适合做BGA,十几块的东西不能和百来块的比

网友:
南桥发烫电压也会影响啊 楼主查过没?

网友B:
谢谢兄弟们的发言,我已做好两块,也就是试了十几块桥才得出的经验!主要注意的是两点:
一、温度,我查了一下锡的熔点是231.9度,我就把850的温度调到300度。
二、助焊材料,我在老孙那里发一瓶130块的焊膏 ,呵呵!

网友:
温度不好说,我们用的是自己的土炉子。
感觉!
还有要看你探头装的位置和高低,不能一概的讲温度。
如果下面加热,我一般是从冷的炉子加热起的,只做单面加热的话,到桥边上 的电容电阻四周都能动,基本温度就对了。你说要明确的度数,就要看你探头的位置了。所以每个人的都不一样。手感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兄弟们的发言,我已做好两块,也就是试了十几块桥才得出的经验!主要注意的是两点:
一、温度,我查了一下锡的熔点是231.9度,我就把850的温度调到300度。
二、助焊材料,我在老孙那里发一瓶130块的焊膏: ...

焊锡(6锡4铅比例)的熔点没那么高的,无记错的话是184度左右.工厂里用的曲线最高点也只有220度(无铅)
做BGA我一般下面温度调185度,同时用足够长的时间预热,20分钟左右.上面温度是285度,50秒左右就开始熔了.
根据工厂的资料,150度以前升温要线性,不可以突然,150度的时候时间长一点,让焊料中的水份和部份杂质蒸发掉.然后就是迅猛的升温,到达220度时保持一定时间,然后强制冷却,以增强焊锡的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