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不显示

楼主(2008-11-22):
我的机器开机电源风扇转可显示器不显示提示无显示信号,并且也没有报警声请大狭给诊断诊断

网友:
这还用问,先查VCORE电路

网友:
查一下VCORE-EN电压是多少,如果也是0.9,那就先修这个信号.

网友:
就是CPU主供电电路啊

网友:
有些865主板上假负载就是9.6V的,看一下内存,和显卡供电正常不?

网友:
RT9602一般都是搭配HIP6302或RT9241的,你测一下HIP6302或RT9241的8脚有没有1.2V左右的电压.如果没有可以先换了这个芯片和它外接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