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方正文杰A6100U,打印时没有前头

楼主(2008-11-22):
方正文杰A6100U,打印时没有前头,我查看了,纸盒上纸是到位的,纸到鼓之间有两个夹纸轴,好象是这轴传纸慢,基本每次打印纸前头的字是没有的,后面字是正常的(有时也能正常打印)。那位知道这中间的两个轴出什么问题了,
问题

网友:
摩擦不行了吧

网友:
好象不是那么简单,我看两轴的摩擦不可以,齿轮也可以,我看其中一个轴好象直接用电机带动。

网友:
其中一个轴好象直接用电机带动,这是由电磁控制的,可能是电磁力度不足,我把中间的一个间隙垫片去了,装上后,还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