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K22 装系统 GHOST PE 都掉电

楼主(2008-11-22):
TCL K22  装系统 GHOST  PE 都掉电   全部断电    从新开机正常, 就是不能GHOST  PE  进系统   在光盘里 或DOS 下,怎么样都不掉电  就是一进PE 欢迎那里马上应该看到桌面了,一下就掉了,  在开机还是一样,  有朋 友碰到过嘛,   换硬盘 换CPU 换内存 换电源  这些都试过了,

网友:
我也碰到过一台COMPAQ的机器,也有这个问题,

网友:
有没有碰解决的朋 友

在线,, :) :)

网友:
你试着做南桥。我遇到一机器故障和你那台一样。从做南桥好了

网友:
好的,明天做一下,要是好了,呼给你们听

谢谢了, :)

网友:
已解决 从做北桥OK

谢了兄弟们

网友:
也来学习学习
提高自己
              谢谢楼主

网友:
是北桥虚了 还是 北桥坏了呢`

网友:
对~是换的还是重新植的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
和你一样的
  这个是这台机的问题
是厂家防盗版

  没给使用盗版

把硬盘格了
就可以进了

网友:
我碰过一个东芝本{厚本 独显}
  就是能G过去  但是安装程序就掉电
    我打开主板 只插硬盘  光驱  { 来回动着板子(按南桥 按北桥 动显卡)   用书扇着 }  给装上的   真*脏话*伺候大爷一样   费了我4天时间给装上的
   不过装上就没事了
   收了400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