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RT显示器一通电,漏电开关就跳

楼主(2008-11-22):
一通电,漏电开关就跳了,请问是哪里有问题,一般问题出现在什么地方?
显示器

网友:
严重的短路,建议看电源部份吧,
电源的保险有没有坏,
再给你去一招,“在电源的保险上挂一个灯,”

网友:
保险丝没有坏!早上正在用的,显示器未关,下午就变成这样了!检查电源部分未发现有短路

网友:
能确定是显示器问题吗,漏电保护开关有问题了也会出现这种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