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长城G787F显示器求救

楼主(2008-11-22):
现象:指示灯不亮,屏幕无显示,内有滴答滴答声,由于我是修主板的,对显示器不太熟悉,故附上图,如果是简单问题,就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
电源后级短路,有可能行场部分短路,看下行管,看下电源输出多少电压,行供电一般50V左右到2次电压在90V左右,一般行部分故障率高些

网友:
电源初级各路输出电压 都正常吗  如果正常了 行是起振了没有 行工作会听到高压的声音的  行要工作了 查 G1和G2电路就行了

网友:
有短路的元件,,看看行管是好的吗?

网友:
在高压包旁边有好几个类似行管的东西不知哪个是行管,有一个个头比较大,行管也是场效应管吗。

网友:
哪个是行管呢,有个型号是kc2026

网友:
找到三个元件是对地短路直接影响行管,不知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A:

4.jpg图片上最左边的就是行管!

网友:
要不行管损坏,要不就是二次电源坏了

网友:
确认高压包正常嘛,要不换个行管看看呢

网友:
目前更换了行管(J6812)跟电源开关管子(5S0765C)还不行,现还在摸索中...

hi,我今天也遇到了这个问题,更换了行管(J6812)跟电源开关管子(5S0765C)还不行...现摸索中...tks !

网友:
后机有短路的。换个行管试下

网友:
高压包坏了吧,量一下行电流就知道了, :victory:

网友(2009-01-06):
这个问题今天已经解决了:直接换高压包OK了,开机使用了12小时后一切正常!!谢谢~~
ps:经与此17寸高压包供货商了解,该型号高压包类似坏 的故障率蛮高的,现场有看到好几个返修不良品...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