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华硕P4S800D-X板CPU供电的上管S极对地短路

楼主(2008-11-22):
一华硕P4S800D-X板CPU供电的上管S极对地短路,  请问这个维修思路该怎样?   可以确定上下管和电容是没问题的。

网友:
把那一组都换了,包括控制芯片,上管用70T03下管用06N03,控制芯片好像是ADP3418

网友:
好,我回去试试,  如果还不行,是不是就是北桥挂了呀?

网友:
没用
没用用烂货

网友:
一般不会的,NC没那么容易烧
有条件的话可以全组VCORE都换了,包括ADP3180,有些板换了一组还会烧掉,换了全组就可以。

网友:
昨天修了一下,换了两个下管,后来没有对地短路了,开机诊断卡无码显示, 看来CPU没工作, 上假负载,测CPU核心电压只有0.02V 且上管的S极也只有0.02V.   因为找不与主板相同的下管(此板是三相供电,每组下管有两个管,这两个管又不相同),换出来的下管很杂,且上管也换过一个,也与原先的不同。  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
  后来开多几次机又不能开了,测出还是上管的S极短路,  在路测上管是好的,下管全拆,但还是短。  无解了呀!!

    求助中。

网友:
你拆下CPU再测看有没有短路。上管S极只有0。02V。你看下G极几V。D极几V。如果有供电。有控制信号。就是管坏。如果有供电没有控制信号。就是控制芯片这部分有问题。顺着这部份往下追

网友:
换了整套CPU供电试下看~~~~~

网友:
回“孤独郎--- 你看下G极几V。D极几V,“
   上管的D极有12V, G极有1.4V左右的电压,  就是S极只有0.02V, 我是上的假负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