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显示器LXB-HF769A,通电白屏

楼主(2008-11-22):
今修到一台CRT,原故障是不加电,经加焊后,加电显示白屏,查尾板电压分别有80V 12V 5V,VGA信号线也正常。现不知是哪里的故障,请有经验的朋友指点,谢谢。

网友:
我曾修过一台联想,型号忘了。故障现象也是白屏。
后在网上找了个E2PROM的数据刷上,搞定。

网友:
这种问题多由视放板引起.如视放部分的电压工作条件具备的话.可依次代换前级和末级视放I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