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笔记本清BIOS

楼主(2008-11-22):
HP的笔记本的密码,在不重新刷BIOS的情况下能不能把它清掉.哪位大虾知道传授一下.它是一开机就出现密码的那种.

网友:
应该没有别的办法了,重刷BIOS

网友:
把电池取下来后,再放电不行吗

网友:
刷BIOS应该也不行吧。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它是在 进bios之前就要写入的密码。可能要刷码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