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机3秒左右掉电(已解决)

楼主(2008-11-22):
848主板,加电自动开机,亮机3秒左右自动掉电,掉电后不能在加电,强行加电后诊断卡复位由熄灭变为常亮,由全板复位正常变为全板无复位,如果不强行加电正常开机那么这个变为无复位的时候就是掉电的时候,求维修思路,谢谢

网友:
压南桥看看还掉不

网友:
换掉I/O问题解决,但现在又跑C1 00,插不插内存都跑00,AD线阻值没问题,系统总线没问题,辅助电压1.35,时钟1.33,主供电2.75,感觉有点高,没有编程器也没刷过BIOS,但找了个相同NB,SB,I/O的板子的BIOS装上,跑25,AF,不插内存跑EO,看来BIOS的可能性很大了。。。。

网友:
那就先刷个BIOS\

网友:
不是BIOS的问题,我用是C1.7试的机子,换了CD就OK了

网友A:
CD不就是赛扬D咯.......

网友:
已解决,怎么没有看到具体解决办法呢! 老兄能说清楚一点么?
我的主板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CD不就是赛扬D咯.......

原来我还很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