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烙铁还是锡丝的问题

楼主(2008-11-22):
我用烙铁焊集成电路的引脚时,想把加在引脚上的一拓锡拖掉,可怎么弄那个锡就是不化,
我在别人那里学着焊时,烙铁放到引脚上拖几下,锡就化到烙铁上了跟着走了,感觉很好用,可用我的工具就不行,是我的烙铁不行还是还是锡不行,求助中。。。。。。
焊锡是几十元买的一卷,烙铁是那种100多元,有个座子可以跳温度的那种,是不是要把烙铁头

网友:
应该是 烙铁 温度 不够

网友:
你用鼻子感觉一下你烙铁的温度,如果感觉温度很高的话,说明你烙铁没问题。这种情况99%是你的焊锡丝问题,去买卷好的吧 (看你烙铁头有没有氧化,杂物。在有水的海绵上蹭下应该是光亮的)

网友:
估计是焊头不行,我的就是,我的焊头都生锈了,

网友:
一个温度不够
二个锡线不好

网友:
呵呵。。还由一个新手容易犯的错误。就是没有加锡做导热,楼主可以试试在烙铁头上加点锡,在去拖。。另。。烙铁头如果是针形的可以试试刀头。。

网友:
几十元的焊锡不是一定是好的,一定要买低温焊锡才好用。

网友:
谢谢各位

烙铁头是刀头的,头部一部分区域能上锡,还有一部分是黑的,比较难上锡,用那个海绵擦了几下没啥效果
请问各位用的是什么价格的焊锡丝,谢谢了

网友:
锡线要用低温那种,
烙铁要30到40W,
烙铁头要够干净,(不要黑色)

网友:
那请问大家的焊锡在那里买的呢?TB?能推荐一种吗?谢谢!

网友:
杭州友邦

嘉田

爱法(美国阿尔法)

网友:
首先看下你的烙铁头是不保养了? 注意烙铁头一定要保持干净注意加锡保养 如果氧化了可以用锉刀 磨掉氧化的 然后加锡 每次用完了 要给烙铁上点锡再放进烙铁架里去
不用的时候尽量关了它

温度够不够? 我一般用370°的温度  焊贴片的电阻330就好了 在大铜箔上的元件温度适当加高

助焊剂  你锡线里是含松香的那种吗  要不你另外加点松香水也可以 这样也好焊点

网友:
十有八九是焊头氧化了
先处理一下~~

另:要注意,吃西瓜时,想要甜,先加盐
       焊东西也一样,想要焊得好,先加锡(看情况,加焊头《上锡》或加焊点)

网友:
烙铁的温度太高了,锡也不化

正常不应该超过400
我平时就300-350
过低或过高都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了,我前两天也买了一个烙铁,跟这个兄弟
的问题一样,呵呵,谢谢了

网友:
936配个刀头很好用的,论坛的网店就有的卖。。。

网友:
50w的平头烙铁  耐用 实用  松香要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烙铁焊集成电路的引脚时,想把加在引脚上的一拓锡拖掉,可怎么弄那个锡就是不化,
我在别人那里学着焊时,烙铁放到引脚上拖几下,锡就化到烙铁上了跟着走了,感觉很好用,可用我的工具就不行,是我的烙铁不 ...

   回楼上的,请问你买的是什么烙铁啊,锡丝是什么牌子的呢?一百多元的烙铁相对来说应该还可以啊。锡丝的话几十元的也很不错的了。要是说是烙铁和锡丝的缘故还真不好说。也有可能是你的温度调的过高才有次结果。如果你觉得锡丝不好你可以购买“友邦”锡丝试下,那款价格合理也实用的。

网友:
烙铁头有部分是黑的说明已经氧化,把烙铁头清洁一下,看能不能上锡?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烙铁温度够的话,就是烙铁头的问题咯

网友:
买了个假的白光963,超好用,升温超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