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宏基)Al1917A怎么拆,还剩立柱后一颗镙丝打不开(电源板烧坏已换,封帖)

楼主(2008-11-22):
真不知道怎么装上去的,扳开看了一下,还有两颗镙丝从里面锁住立柱拿不下来,立柱又挡住了最后一颗镙丝!

电源板拆下来了,一看底下垫的那个东西都有一片烧黑了,翻过来一看,有一个小的8脚芯片周围都烧了,又没有图纸,估计这电源板得换了。

网友:
你把立柱下的盖子取掉(是扣的一钣就掉了),然后就可以下螺丝了

网友:
哇噻,太感谢了,没想到那个盒子那么容易取

哎,真是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没有

网友:
不谢,这个显示器出问题很多都是电容鼓包了

网友:
没有那么简单,拆开上电一测,整流桥后的大电容两端都没有电压。

把电源板拆下来,一看底下垫的那个东西都有一片烧黑了,翻过来一看,有一个小的8脚芯片周围都烧了,又没有图纸,估计这电源板得换了。

大概多少钱?找不找得到,都不清楚。这个型号是AL1917A,看到淘宝上的电源板,长的都不是我的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