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22):
一个金河田355WB,开始是接220就坏保险管,测量4个整流
二极管
坏了3个,原来型号是RL205,换成4个FR204,又发现一个13007坏了,换了一个,另外的那个没事就没换.然后接220就不坏保险了,绿线也有4.9V对地电压,但是短接风扇不转,接电脑也不开机,电脑肯定好的.求解,谢谢

网友:
一般开关管坏了推动芯片也好不了。

网友:
另外一个也要拆下仔细测量,驱动芯片一般没事

网友:
2个C945换成C1815
KA7500换成TL494
还是老样子呀
郁闷

网友:
另外KA7500的12脚总是8.4V(好象太低吧)
4脚总是3.2V(算低电平吧)

网友:
绿线也有4.9V对地电压,但是短接风扇不转,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仔细检查,7500边上有个开机保险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