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8NPA7I内存电压对但点不亮啊

楼主(2008-11-22):
我的主板EP-8NPA7I内存不过啊,内存电压是对的,插电,他就C1

网友:
我急啊,能快点看看看

网友:
内存坏,或是1.25V/2.5v故障,最好反情况说明清楚点

内存坏,或是1.25V/2.5v故障,最好反情况说明清楚点

网友:
我的cpu和显卡都是好的,而且内存条也是好的 啊 ,通电过后,检测卡就跑c1,就不跑了,检测内存插座,电压2.5是对的,我换了好多好的内存条,但还是不过,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好了,我换了个IO华邦83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