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源MAX1634电路7脚启动无电压!

楼主(2008-11-22):
东芝笔记本Tecra8200启动没有反应,查到了MAX1634电路7脚没电压。该脚接一电容到地,断电测量没有短路,其余28脚5V,9脚2.5V,22脚10V,21脚5V,23脚5V,测大电容5V,3.3V输出都有,可启动没反应。在此求各位高手给点维修指导。是1634坏了,还是其他毛病,7脚没电压当如何查找。谢谢!

网友:
说的不太明白,5伏和3伏都 有了 吗,那还查啥,1632都已工作了啊

网友:
不工作可查其它电路 ,电流走多少,看看可调电源

网友:
回复 网友A:

3v5V都有但是机子没有一点反应,风扇也没有反应,1634第7脚是否应有电压。谢谢!

网友:
应该是信号部分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