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复位灯的问题

楼主(2008-11-22):
笔记本
测试卡 复位灯 常亮 说明什么问题 是 复位 一直有 还是 没 复位
笔记本

网友:
应该是复位短路。。。。。

网友:
应该是正常的 说明复位电压有了

网友:
别的工程师 跟我说 是供电有问题 到底应该 是 什么 啊

网友:
如果测试卡上的复位灯亮 就证明没有复位 你要先查供电。

网友:
你不会找个,正常的机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
:lol :lol :lol

网友:
这个好象不同诊断卡表示的意思不一样。

网友:
呵呵~ 一般pwg没有出来 所有复位长亮

网友:
高手帮忙发表一下。最近我刚好遇到这种问题。无从下手

网友:
按普通台式机主板查就行了

网友:
应该复位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