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711N 驱动板简单维修一例

楼主(2008-11-22):
现象是开机黑屏,电源指示灯一直为绿色,按开关键也无变化。

拆机测试电源板和高压板都正常。测ON/OFF信号一直为低电平,说明驱动板没有工作。

此机是06年5月份生产的,板号是MJ17C。MCU是用WT61P4,不是以前那款通病的NT68F63L。

驱动板有1.8V和3.3V供电,难道是MCU出了问题?

如果换通用板的话,按键板被塑料熔化封住了,又是总线式按键板,估计固定安装有点困难。

换原装板的话,价格和时间,客人又不接受。

本想上来求个MCU程序,突然想到供电、时钟、复位,后面两个还没测。就用示波器测试晶振,发现无波形。换个24M的晶振后,此机修复。

此例驱动板故障并不复杂,希望对初学的朋友面对驱动板故障时不要及于考虑换板,可以先做一些简单的测试可能就能解决问题。在此还要感谢洲记师傅对此次维修提供的帮助。

网友:
学习了。。  晶振也会导致这样现象

网友:
无论什么问题都要从最简单的可能开始考虑,   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这种情况确实容易被呼视掉, 俺的二手岩奇示波器好久没用, 前几天开开, 居然没有波了 以后碰到这种情况就麻烦了

网友:
肯定是MCU未复位引起的!

当然与晶振有联系啊!

网友:
学习了,,,,,,,,,,,,,,,,,,,,,晶振是MCU工作的必备条件

网友(2009-01-16):
感谢楼主的经验!

网友:
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样的事,有常有啊

网友(2009-02-15):
謝謝大大的分享
雖然沒全看懂
但收獲蠻大了

网友:
我就只知道换板,哈哈哈哈哈和 ,学习了

网友(2009-05-24):
晶振不工作 灯还能是绿的吗?

网友:
学经验了 下次一定得买个示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