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945主板不能重启求解

楼主(2008-11-22):
故障现象:笔记本945主板不能重启。

备注:开机和跑3D都没有问题,在系统内点关机能正常关机
          ,点重启时为关机(这时有硬盘掉电的异常声音发出)。

测量发现的异常:有量测发现在点重启时,芯片PC87551(EC)
       的4PIN的一个受控电压电压由高电平变为低电平(正常的主
       板在重启时一直保持为高电    平)。注:这个电压主要控制
       HDD的3V,5V和KBC的3V等电压的产生,如没有这个高电平,
       也没有前面的电压。

维修动作:更换过EC,南桥,时钟芯片等都没用。

望有修过的高人给指点一下接下来该怎么修啊,有知道主板在重启时的工作原理的,请详细说一下。谢谢了。

网友:
这些故障一般都会出现在IO+SB的开机的主板上面。仔细查查

网友:
好强的手呀,可是我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