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功夫电源灰色线只有0。14V

楼主(2008-11-22):
真功夫电源PG灰色线只有0。14V
请问是什么问题
请那里开始查问题

网友:
没有pg算不上是什么真功夫吧。
建议楼主多看看再修

网友:
电源叫真功夫啊~~~~~~~~~~~~~~~~

网友:
有电子基础,电源最好修。
修好了告诉我一声。

网友:
从那里开始查啊,一般什么零件环才出现这个问题
从灰色线开始找啊,

网友:
什么芯片的呀,是494+lm339的吗

网友:
见到两个好大的电容流液,是不是那个470UF电容问题啊

网友:
有电容坏就先换了再说。pg就是powergood,很多原因会引起没pg的
基地有人换了这两个电容就好了的经验。
看懂这个图以后修电源就不难了: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iewthread.php?tid=74984&highlight=%B3%A4%B3%C7ATX-300P4

网友:
坏的先换了, 不行再喊求助. 看见坏的都不换,这样的求助方式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