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风扇报错

楼主(2008-11-22):
IBM  T43开机后风扇报错,风扇转一下,停一下,再转一下,再停一下。而后机器关机。换过风扇不好用,换过风扇控制的小芯片,机器还是不好用,请问是哪里问题,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风扇电压都正常吗

网友:
给风扇直接飞根5V供电线试试看

网友:
CMOS有没有电,如果没有电也会报错,不常见的。

网友:
我昨天修了一个T41风扇报错掉电的。风扇插线接口接触不好

网友:
问题解决了,还是风扇问题,我找了7个风扇,其中只有一个好用,其余的都不好用,但是上到别的机器上还好用,问题解决了,不过不明白是那里问题!!

网友:
可能是插座接触不良。。

网友:
是不是转速达不到要求啊。

网友:
风扇质量不好啊,达不到IBM的要求呢,还是用原装的吧,不过那老有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