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救.精英915GV-M10主板不通电怎么处理..

楼主(2008-11-22):
精英ECS 915GV-M10 的主板不通电怎么修啊,清除过CMOS,32.768K晶体有电压,直接短接电源排插的绿线和黑线可以通电,断后就不行了,主板上的POWER插针也有5V电压,求哪位高手帮帮忙..谢谢了!!

网友:
好熟悉的主板,你检查开机电路。

网友:
3VSB和5VSB对地电阻多少?有没有短路
不接4针12V,能不能上电,可以的话就是VCORE电路有问题了,
IO的67脚有没有3V电压 ,如果没有先把IO和这个脚外接的电阻换了

网友:
跑下开机电路吧!~~~~

网友:
  换一下IO试一下

网友:
换一下   83627   试试    应该可以      或者查看南桥有没有问题

网友:
南桥周围应该有个八角的小芯片坏了。跟紫5V连着。可能它坏了

网友:
强通
南桥悬了

网友:
开机电路,重点检查
电池,I/O,SB附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