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754的板

楼主(2008-11-22):
ASUS单桥754板K8U-X。。原来是不触发。。更换IO(it8712f-a)可以触发了几次。。然后就是开关针没电压了。。经走线。。是从板上的发光2级管来的3.3V。。经过一个RN822然后到开机针。。现在822接发光2级管那边脚有电。接开机针这边没有电。。更换822一样。。怎么会这样的啊

网友:
这板在AGP槽右边有个IT8282芯片,控制很多信号,先换了它。这边芯片右边有一个8.2K的排阻,也是比较容易坏的

网友:
嗯~有IT8282的板不开机一板都先换了再说

网友:
还是按步骤一个个排除最直接

网友:
IT8282是管绿线的和以前华硕的AS016的功能差不多,

网友:
手上没这东西啊。。有带换的吗。。估计也没

网友:
开关排针上的高电位,应该是和发光二极管并联的,而不是从发光二极管来的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