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00开机几秒后断电

楼主(2008-11-22):
南北桥已换 不行啊 帮帮我
DELL

网友:
晕啊 楼主一下子就先换了南北桥 而且也没说清楚自己先前是怎么查的 查到什么程度 , 这样的问题只有神仙能回答你

网友:
晕死了,把问题说清楚,,楼主是位新手,说明他的维修设备先进,南北桥一口气能换上换下,

网友:
顶一个 。。 换南北桥先,,。。。 一个字 《《 牛》》

网友:
电源口附近的二个大电容换了。加焊那个IO 好多小件的加焊

网友:
真羡慕楼主的设备,DELL的机器一般不开机都会断电,既使没CPU或MEM都会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同意楼上的说法,同意楼上的说法,同意楼上的说法,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晕了DELL 的板只要主板跑不过就会自己段电 你什么问题都没说就把桥做了 晕 死

网友(2009-01-24):
DELL板不过CPU 内存显卡都会掉电

网友:
楼主也没说清楚情况,要说具体人家才能帮到你,你动不动就干南北桥,可别故障扩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