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信号是做什么用的

楼主(2008-11-22):
SWI#
VRON
S5_ON
SUSON
MAINON

希望有人能解答一下,这几个信号的名称,做什么用的,越详细越好,谢了

网友:
在具体电路里应该可以解释清楚,

网友:
SWI#? 未知。。。猜猜,是不是SMI# ? 系统管理中断?

引据阿林的解释:SWI# 应该是SWITCH IN#   笔记本电源开关上的低电平触发信号。我认为是正解

VRON    电压  调节  开启

S5 ON   S5状态开启 ?

sus on 笔记本上的待机电压开启?

MAIN ON  系统供电开启?

带问号的都是猜的,呵呵,放在具体电路里能说的更清楚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