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1处要等50秒左右,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楼主(2008-11-22):
今天搞一块P4VAD主板,在内存检测中C1处在等大约50秒,随后就能启动系统,启动后也可以正常操作电脑,换内存,写BIOS,换到内供电的电容都无效,不知道是哪儿有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坏了

网友:
桥应该是没问题,可能是内存时钟型号不对

网友:
看看这个例子,有的板就这样哦!

http://www.chinafix.com.cn/bbs/v ... t=%C5%CD%D5%FD865PE  这个帖子的第16个例子为方便阅读直接复制过来

磐正865PE主板,此款主板集成诊断卡,为绿色大板.
说实在的以前没有维修这板子的经验,拿到手里时,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我只好关机了,看来是档05,修吧,根据我以前的经验,换了个IO,还是档05,刷BIOS,还是档05,查内存相关都正常,实在找不出来了,只好不修了.后来此板子在别人手里修复了,我始终想问是什么故障,没问到.前天又接到一块相同的,故障一样,档05,我不敢再换IO了,不再刷BIOS了,只是看着代码一次次跳C1-05,心想你...给老子往下走啊,突然,代码变了,跑到26,再往下一路正常.开机再试,代码跑C1-05,定住,1秒后,重复C1-05,,1秒后,C1-05,.........代码正常往下走了.(通过侧面了解到,另一块我没修好的主板,那哥们根本没修,直接就拿回来可以用了)
记住,磐正865PE这款主板,就是... C1-05连跑三次才能正常往下走,而且时间非常长,不要被05现象迷惑了.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遇到过,谢谢楼上的,

网友:
谢谢张先生的提醒啊!一会遇到这样的板子多小心啊

网友:
谢谢张老把那贴全部复制过来了。
但是一样的主板(这板是网吧的,他有很多台这样的主板),其他的主板为什么就不这样呢?

网友:
50秒感觉也有些长了点``
LZ有同样的板子就对照好板测啊换啊~麻烦点总能找出原因的~

网友:
换其他牌子的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