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主板点不亮跑03

楼主(2008-11-22):
型号是INTEL原装D845EPI,现在开机点不亮,诊断卡上的代码是03,主板上有引脚1,2,3,1-2为CMOS清零,2-3为正常模式,如果将1-2接起,开机能点亮,只是点亮后就提示CMOS引脚要重新设置;如果将2-3接起就完全点不亮,卡跑代码为03。BIOS已经刷了,我两块板子全是这个问题,真的搞不懂了,请大家出出主意!

网友:
基本已经查明了是BIOS的问题,上老的P4就好的,我在找能上P42.4A(1M,533)的BIOS,我找到一个能开机老是提示10秒关机,不知道怎么回事,谁有这个BIOS谢谢!

网友:
放电~~~Intel 的通病

网友:
这板子对P4 2.4A的CPU支持不好,就是533外频的CPU,建议再换一块CPU排除CPU故障

网友:
我有三套主板CPU都这个毛病,搞不懂了,这个板子支持赛扬D系列吧?

网友:
不清楚   反正Intel的Bios要找死人    一般遇到都会耽搁好久    实在找不到只有劝顾客换板

网友:
问题解决了是BIOS的问题,刷了一下都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