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寸三星开机后过一秒就黑屏.各位,帮下忙

楼主(2008-11-22):
19寸三星开机后过一秒就黑屏.各位指点下
黑屏

网友:
估计是高压板坏了,另外你看一下电容有鼓包的没有

网友:
高压的可能性不如灯管坏的可能性大

网友:
如果12V和5V输出正常,且滤波电容无明显损坏,建议外接灯管试一下,这样可判断高压板和灯管是否正常。

网友:
基本上认同4楼所言,如果机器型号是940NW的话,高压板坏的可能性稍高~~~~~~~

网友:
遇到很多次了``基本上都是换高压条```

网友:
应该是高压板坏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