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845D主板不认内存

楼主(2008-11-22):
有一块845主板,怎么也不认内存,插上内存后显示A7,刷BIOS,换I/O无效。
我测内存的2.5V供电为2.4V左右。基准电压1.25V电压为1.23V
谁知道这是哪儿的问题造成的?

网友:
换一根内存试试,按压北桥试试,换一块电源试试

网友:
换一下CPU,试一下,如果还不行可能是北桥的问题了。建议换

网友:
是怎么 不认法啊!报警还是诊断卡不过内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试过是内存接触不良引起的,过C1,就是不显示

网友:
论坛专题区有老大发起的A7专题去自已看看吧~

网友:
过C1,要看能不能进系统,显示不显示,可以插上音箱,听听有没有开机声音.或是等会儿按一下开机按钮看看它是否能自动关机.如果有声音,或能自动关机,但不显示,那与北桥有关.

网友:
你说的不认内存,是不管换多少换,新的,旧的,各种品牌都报警,还是其它什么现象?如果是报警,那主板的内存内存供电肯定有问题

网友:
按北桥     再通电

网友(2009-08-12):
跑A7 我修好过好几片.不是是GA 8IR533的,也是845的,换了内存的供电MOS管后可,内存的供电是有,他是管子的性能不好就会不过..换了MOS 管后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