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150 插电 硬盘指示和光驱指示灯就亮着

楼主(2008-11-22):
联想150 插电 硬盘指示和光驱指示灯就亮着,待机电压0.08    按开关键无反应.3V,5V有输出,但5V电感比较烫.

请教

网友:
应该是短路,

你换一下PC87951  好象是  要不拆下来看下5V短不短了,

网友:
5V短路的地方多了,我这个没有遇到过不好乱说的!

网友:
应该是主板上有短路,据ianfjkg

网友:
可能是I/O周围有问题

网友:
5V电感热应该是有短路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