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HA-P4M800 PRO-ML主板跑4E,内存512识1024

楼主(2008-11-22):
有台神舟HA-P4M800 PRO-ML主板跑4E(双显测试卡),内存512识别成1024M,认为CPU后死机无反应,内存,CPU全换了!CMOS也清了!求救维修思路

网友:
刷BIOS~~~~字数不够~

网友:
查外频跳线,和cpu散热情况

网友:
对了,换内存试试,在不行bios

网友:
应该是BIOS吧
好了没!

网友(2009-03-29):
刷过BIOS,CPU,内存,测试均正常,上次见过一块是北桥空焊的,直接返厂家了,这次按压北桥也不行了,晚上加焊试试,有成功修复此故障的说一下,

网友:
512读成1024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
这张板我也是没修好  我就没有变大内存 而是卡在开机画面就死机
刷了BIOS 还是没用
其它电压  时钟 复位都是正常
但是就是死机

网友(2009-04-28):
跑4E刷BIOS故障一样,有解决了的没有!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是CPU座后面的R1和R2  两个0欧姆掉了,分析:此板用的原装风扇的底座正好压在这两个电阻上面,稍不注意就把这两个电阻弄掉,跑4E的板子把这两个电阻补上就好了!故障现象就是死在LOGO画面!

网友:
建议刷BIOS啊

网友(2009-05-28):
还是看一下内存的工作条件吧/。还是内存

网友:
多谢 不知道取啥名 兄,看了你的回贴,我修好了一块一模一样的板子。
真的是高人。

网友:
谢谢 10楼的朋友了
我也修好了一块一样的板子

网友(2009-07-01):
问题已经解决,是CPU座后面的R1和R2  两个0欧姆掉了,分析:此板用的原装风扇的底座正好压在这两个电阻上面,稍不注意就把这两个电阻弄掉,跑4E的板子把这两个电阻补上就好了!故障现象就是死在LOGO画面!
引用 网友A:

牛人  刚好手上有这块板子  一百度  还真是这个问题啊  我的还少个电容

网友:
10楼修东西确实很用心,这种问题都想得到,我刚也碰到这种现象,看了你的贴子就修好了,在论坛里面交流就是好

网友:
刷BIOS
不行换io

网友:
感谢10楼朋友!感谢基地!我今天也这样修好了一块

网友(2009-08-06):
不用客气,互相帮助嘛,能帮到你们我很开心!

网友:
谢谢了!我一看我的板子  ,两电阻果然掉了,要不是10楼,真难发现!感激!

网友:
太感谢10楼的朋友了。我今天看了贴子也修好一块这样的板。

网友(2009-10-22):
今天遇到一块同样的板,同样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也是后边掉了两个0欧的电阻,感谢楼主!!!!

网友:
感谢10楼的兄弟,看了你的贴,我今天也刚刚修好一块

网友(2009-12-14):
回复 网友A:

我的跑52死LOGO,电阻也都有,BIOS也刷了,还是原故障。。。

网友:
有没查这2个东西连到什么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