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 7228自检正常但不显示

楼主(2008-11-22):
各位兄弟,一块ms 7228 的板, 478的接口的, 跑码ff-c1....00正常,就是不显示, 换了个vga接头, 还是一样, 会是什么问题?
请多多指教, 谢谢!
不显示

网友:
集显的吧??压NB开机试试~~

网友:
用PCI显卡能否显示,,能的说.刷一下BIOS.试试.事是场...行...信号不到...

网友:
是内存没检过,查内存及相关电路

网友:
应该跑码都过的, 不知为什么?加焊了一下北桥, 开不了,跑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