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MC DX-777NS显示器模糊双影偏色

楼主(2008-11-22):
EMC DX-777NS显示器模糊 重影,调整有变化但还是不清晰 有偏红色现象。这个型号的有好几台都是这种现象,请教各位老师指点;

网友:
先排除 模糊 重影的 问题。可能高压包、加速极或显像管老化。

网友:
虚焊没有,看高压包呢
    新手,请多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首先应排除管座漏电的可能,其次要考虑CRT是否老化。因为你有几台显示器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