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STAR NX-500连接电脑不联机的问题!

楼主(2008-11-22):
您好。有一台STAR NX-500 平推式打印机不接电脑时联机灯亮起,通过按键可以打测试页。接上电脑时联机灯灭。大测试页提示出错。恳请师傅帮忙看看!
电脑

网友:
看看是 不是 接口板坏了啊 还有就是换台机器和数据线试下,

网友:
谢谢您回复.并口线我换过了.找人看了。是打印机的主板的问题了。

网友:
麻烦师傅,看看能否解决了。

网友:
问题是就是接口板的问题了。但是太贵了。要500元了。目测没有元件烧毁了。

网友:
针式打印机的主板是很贵的,但是完全没有必要去更换它,况且只是一个按键的问题,解决的方案就是单独的查这个按键的元件是否正常,可能是诊断芯片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