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代工845GV-M2自动重起

楼主(2008-11-22):
今天接着一个清华同方的主板.CPU不过.查过各项电压.全部都正常,型号845GV-M2 CPU座的阻值都正常.就在CHINAFIX上找了个BIOS刷了刷,一上电还是不行,以前修这样的主板大多数都是CPU座空焊.遇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就换了个CPU座子..上电POST卡跑C1,,....喜....上内存,起到内存就断电.重起了.郁闷啊,,,,,,,有遇.主板各项电压全问正常,包括阻值也正常,遇是就找各个时钟,找到了两个叫SDATA SLCK  ....阻值有一个不对就是SCLK ,,跑线路.找到一个102电阻过大..换掉..正常了.上电.跑26..此板修复(SDATA.SCLK起时钟IC.到南桥)不知道两个定义.和作用.希望高手能给俺的解答,,,这个问题.我找了好久也不知道为什么.不过好在把此板修好了...

网友:
在论坛上看到好几个一样的主板都有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参考参考,这个主板的时钟IC是950220AF     27.28   pin出问题也会出现断电这一现像

网友(2010-01-27):
这个问题我在工厂修板时遇到很多,这两个信号分别为SMDATA,SMCLK,此信号通向时钟芯片,内存插槽,南桥,PCI槽,此信号一般都会在南桥周围有上拉的电阻或阻排.
引用 网友A:

是连内存的91 92PIN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