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星C1770FNST在不连主机时。开机行副忽大忽小

楼主(2008-11-22):
蓝星C1770FNST在不连主机时。开机行副忽大忽小。CPU ,MTV212MS32 TDA4841二次电压60V到100V之间变化。 TDA4841也换了。周围元件也检查了。就是找不到问题。希望师傅们指点。
cpu

网友:
那连接上主机又是什么现象呢?

网友(2008-12-22):
我这里有一台显示器上边突然出现6/7条横线.图象往下面缩了一点点.用手拍一下有时会好.这个现象没有固定的.有时一天都没有,有时拍好了,过几分钟甚至几秒又会出现同样的情况.打开后盖检查不明显不良现象,请各位帮帮忙.

网友:
用手拍一下有时会好应该是虚焊

网友:
补焊一遍场扫描电路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点查一下场电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查一下二次电源部分吧,我修过一台是二次电压的整流二极管软击穿,(升压型)或是去掉二次电源管!看它还动不动!